改装设备(磁粉探伤机),伺服电机问题

楼主(2015-11-16):
小弟是在校学生,也没有什么实践经验。但最近帮学校的项目改装设备(磁粉探伤机),想请教大家关于电机的问题,希望有前辈解答。

现在设备上是用交流异步电机带动工件旋转的,用的是370w电机,转速1400r/min,速比60的减速箱,再用15齿链轮带45齿(总的速比是180),这样带动工件转速大约是45度/s。改装要求是:

1.把设备改成转速可调的(调慢);
2.转动角度可控的(比如可以在30度或者其他任意角度停住),上位机软件我们会摸索着编写。初步想法是换一个伺服电机,但是有好多问题是我这样的菜鸟无法解决的:这个电机选多大的,什么型号?关于控制角度那一块是否需要在工件转轴上面加装编码器?还有关于惯量匹配的问题,怎么样才能避免有谐振?是否可以接入原来的plc?安装上面有没有要注意的?

因为需要我提交一个很具体的改造方案,所以我想尽量考虑的全面,请前辈们能够指点!

网友:
  伺服电机选好后,那么慢的速度没那多讲究。

网友A:
伺服电机本来就有编码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电机本来就有编码器的

对,不好意思我没说清楚。伺服电机是自带编码器,反馈的是电机转动角度。但现在需要控制的是工件转动的角度,这里面经过了减速机和链轮的传动,可能会有误差。

网友:
虽然是用伺服电机,但最好还是加编码器,这样比较可靠。电机功率可以根据负载和惯量计算着选择,也可以大概偏大的估一下。

网友:
普通带刹车电机加变频器加编码器应该也可以实现你的要求

网友B:
链轮做私服控制难,链轮就不是精确传动的玩意儿...改成同步带轮会不会好点,楼主考虑...
至于PLC可不可以控制伺服电机,模式是PLC做上位机控制私服放大器,一个一个控制方式想想,通讯一致否,比如三菱PLC+cclink模块带三菱放大器可以,或者PLC有没有高速输出口,fx2n y有两个高速口就可以给伺服放大器,用脉冲加方向模式 ...没有的话就不好办了...

网友(点评):
赞同放弃链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链轮做私服控制难,链轮就不是精确传动的玩意儿...改成同步带轮会不会好点,楼主考虑...
至于PLC可不可以控 ...

非常感谢解答。同时也感谢楼上各位热心坛友!
控制那块,因为还有另外两个步进电机要控制,我们现在打算加一块运动控制卡来控制这个伺服驱动器。链轮传动的确精度不高,如果加了编码器反馈之后是否可以提高控制精度呢?我们这个角度也不要求特别精确,有1、2度的误差都可以接受。因为最后目的是拍照采集图像,不是机加工。

网友:
位置反馈的确是可以提高精度的,与开环控制对比闭环控制精度要高很多。这个无庸置疑。
伺服电机的类型要先确定,直流还是交流?类型不同控制方式是不同的,需要注意

网友(2016-03-16):
楼主项目完成了没有,上图啊

网友(2016-04-16):
通过伺服电机、驱动器、控制器可以实现任意角度及速度的高精度控制,伺服电机的选型也可以通过你的异步机推算,有很多伺服电机都可以满足你的要求,精准推算可以更合理匹配,节约成本,因为伺服电机过载能力强。通过负载的扭矩、减速比、加减速和运行的时间,来选定电机的额定转矩、额定转速、转动惯量等。现在的伺服电机都自带有编码器,可以反馈电机的运行参数,实现闭环式控制。至于你使用链条还是同步带无需别人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