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真空法兰技术参数

楼主(2015-11-16):
各位大侠,最近有接触真空密封,看了有关国标中的法兰的样图,其中图示圈出来的红色部分,即1.5毫米的径向槽口主要作用是什么呢?有些不明白,希望得到解答

网友A:
推荐你一本书,《真空设计手册》,上面有详细的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漏口

多谢大侠指教,长知识了,还想多问一下,这种真空法兰设置这个检漏口一般怎么应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你一本书,《真空设计手册》,上面有详细的解释!

多谢大侠!已下载,刚刚看了一会,接近1700页的文献,阅读量略大,后期仔细看看,如大侠对手册熟悉,能告诉一下跟这个缺口设计相关的章节页数吗,不胜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侠指教,长知识了,还想多问一下,这种真空法兰设置这个检漏口一般怎么应用呢

把你要检漏的东西接到检漏仪抽到真空-10左右的时候用氦气往检漏口里吹来判断是否有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你要检漏的东西接到检漏仪抽到真空-10左右的时候用氦气往检漏口里吹来判断是否有漏

多谢大侠!看来大侠对这方面了解的还是很多,还有个小问题,再请教一下,如下图,今天在看国标6071-2003中超高真空法兰形式的时候,觉得红色圈中的R30怪怪的,用三维都画不出来,大侠能否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