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什么情况需要用带排气口的?

楼主(2015-11-16):
是不是只有用在控制气缸进气的时候需要加带排气口的?
如果是二位三通阀用在除尘,直接把排气口用丝堵堵死就可以?

网友:
你要搞清楚电磁阀的工作原理才行,适合用在什么上面的。

网友A:
不排气=不卸压=不能形成回路

网友:
三口两位的不带排气口。带排气口的是五口两位电磁阀。像气缸这种需要换向的结构才需要用到五口两位电磁阀,它由一个进气端,两个工作端,两个排气端组成。工作的时候,两个工作端口A和B,A连接进气端,B连接对应的排气端。电磁阀通电后,B连接进气端,A连接对应的排气端。通过电磁阀的通断电,实现控制方向的来回切换。原理是这样,你自己考虑一下需要应用的工作环境。不清楚的话可以下载亚德客的选型资料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排气=不卸压=不能形成回路

不用气缸,需要形成回路吗,吹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