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公司需要定批量新产品加工设备,求助

楼主(2015-11-16):
最近公司需要定批量新产品加工设备、面对各个设备厂家因为能力有限对设备了解的很少、哪位前辈可以给我点验收设备和设备相关的经验与我分享一下、感激万分。
主选设备 加工中心带四轴转台。

网友A:
你要做什么东西啊,用到四轴,产品图片也没有。

网友B:
看到了楼主的表述  感觉没一点实际内容  唯一有用的怕就是四轴加工中心了!要买新机床还是二手?  新机床试车一下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做什么东西啊,用到四轴,产品图片也没有。

产品图纸有  我简单给你描述吧
产品:类似一根外径63内径42长度为323的管子
需求:在管子的两端各加工内径为46深度为43的孔  且保证两内孔同轴度0.02
疑问:是否可以用立式加工中心带四轴转台来保证同轴度0.02的要求、如果可以保证那么设备的那些因素是可以保证这一尺寸的关           键因素  转台应该是什么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了楼主的表述  感觉没一点实际内容  唯一有用的怕就是四轴加工中心了!要买新机床还是二手?  新机床试 ...

我只想问一下   如果想买设备  选高精度设备主要是看设备的哪些参数
这些参数达到哪些标准范围可以认为是精度高的设备

网友A:
在我开过的机器中,东台精机精度很好,你的同轴要求很高,需要调试机器参数的。另外好车床也可以车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我开过的机器中,东台精机精度很好,你的同轴要求很高,需要调试机器参数的。另外好车床也可以车出来的。

怎么车   求指点  详细说明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