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具切削量和转速该怎么设定

楼主(2015-11-16):
加工中心加工一个材料硬度HRC40的圆弧底面,深度26,必须用硬度55直径4mm的球刀加工,当刀的切削深度达到1.5mm时,每刃进给量多少合适?或者说转速多少?F多少?X向每刀切多少?发个简易图,走刀方向是Y向

网友A:
先用大刀铣,然后φ4清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大刀铣,然后φ4清根

F S 横向切削量多少?具体点,我一刀0.05mmS4000 F3000,总是中间突然断刀

楼主:
引用 楼主:
F S 横向切削量多少?具体点,我一刀0.05mmS4000 F3000,总是中间突然断刀

4mm球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F S 横向切削量多少?具体点,我一刀0.05mmS4000 F3000,总是中间突然断刀

进给大了吧,你的吃刀量才5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