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文字、标注样式如何设置

楼主(2015-11-16):
作图的时候是按实际尺寸绘图。
那么图纸的画幅就不一样了。
比如直线200mm,用297*420的就可以画
              2000mm,就得用2970*4200的画幅了。
可是文字、标注在297*420里正好的,到2970*4200里就看不到了,太小了。。

咋办?

每种画幅尺寸都设置个标注、文字样式吗?

297*420  A3打印的兄弟们一般文字高度是多少呢? 好像没有国标啊。

网友:
....制图学课本都有

网友:
还是有国标的,看看国标吧!

楼主:
字体高度的公称尺寸系列:1.8/2.5/3.5.。。。。。。。
字体高度不应小于3.5mm,这个对多大的纸张呢?A3、A4?

上述两点不矛盾吗?

计算机学生请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字体高度的公称尺寸系列:1.8/2.5/3.5.。。。。。。。
字体高度不应小于3.5mm,这个对多大的纸张呢?A3、A ...

书上规定的单位是mm,跟A3、A4纸有关系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书上规定的单位是mm,跟A3、A4纸有关系嘛?

A0纸张也是用3.5mm字高?

网友B:
CAD的确有这个问题,要么根据不同的图纸大小按比例设置不同的字体高度,
要么把模板按图纸大小区分,比如A4空白模板,A3空白模板

Creo工程图标注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A0纸张也是用3.5mm字高?

你仔细看看规定再问:至少3.5mm,又没说只能是3.5

网友:
引用 网友B:
CAD的确有这个问题,要么根据不同的图纸大小按比例设置不同的字体高度,
要么把模板按图纸大小区分,比如A ...

CADM  (AutoCAD Mechanical)  也没有这问题,尺寸标注,公差标注,注释等都会自动按图框比例进行自动调节。

网友:
楼主应该在模型空间用1:1绘图,然后在图纸空间(布局)缩放,文字设置为注释性,尺寸标注用全局比例来调整。具体的自带帮助里都有详细说明。

楼主:
多谢各位指教
我在学习学习哈

网友C:
随图纸比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随图纸比例即可。

好的 谢谢

网友:
赞同11楼的

网友D:
1、1:1绘图,然后适当缩放;
2、标注样式/主单位/比例因子,这是调整尺寸标注;
3、标注样式/文字/文字高度

至于不同图幅的文字大小,按GB,按公司标准化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1、1:1绘图,然后适当缩放;
2、标注样式/主单位/比例因子,这是调整尺寸标注;
3、标注样式/文字/文字高 ...

多谢兄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