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通道式金属探测仪,使用原理以及采用哪种感应器?

楼主(2015-11-16):
如图,这种金属检测的采用什么原理,以及采用哪种感应器?

楼主:
我想做一个输送线,前端想装一个检测不锈钢金属的装置,输送带宽度500mm,不知道哪种检测感应器合适?

楼主:
检测高度比输送带高度不会超过100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X射线

查了下,好像采用电磁感应的方式,具体还没弄清楚。

网友B:
我所知的一种电磁感应会检测出金属,不会区别出 这个金属是不锈钢或者 235 或者 6061
 原理如下,皮带线处于电磁场中,若皮带线上有金属件 通过,磁场在金属内产生涡流效应 ,电磁铁功耗增大,供电电流增大,然后采集放大这个电流电信号,根据电流增加判断是否有金属通过皮带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所知的一种电磁感应会检测出金属,不会区别出 这个金属是不锈钢或者 235 或者 6061
 原理如下,皮带线处 ...

检测磁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