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计的计算,是站在静力学的角度进行计算的吗?

楼主(2015-11-16):
机械设计的计算,是站在静力学的角度进行计算的吗?用有限元可以站在运动的角度对构件进行分析吗?

网友:
你要计算什么?

网友:
机械设计静力学、运动学、动力学都要用到的

网友:
不一定,要看计算的对象

网友A:
这话说的,动静分析就是这个思路,一般结构设计只涉及静力学分析,但又有运动动力的可以转换成静力来分析!有限元分析软件是可以进行运动过程中的应力应变分析的!机械设计不仅包括受力分析还包括运动分析,动力分析!貌似你把机械设计跟受力分析搞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话说的,动静分析就是这个思路,一般结构设计只涉及静力学分析,但又有运动动力的可以转换成静力来分析! ...

谢谢您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