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3D组装好后怎么截3D图给客户看呢?很困惑

楼主(2015-11-16):
请问一下师傅们,SW3D组装好后怎么截3D图给客户看呢?很困惑。谢谢了!

网友:
可以直接另存为,选png格式
或者用截图软件

网友:
直接用QQ截图不行吗?或者如楼上所说,选格式。

网友:
PDF可以插入3D对象

网友:
sw模式下,直接另存 jpg图片模式就可以了,非常省事

网友A:
这个很方便的。
截图前的准备:
    第一,需要给你的三维模型的不同零件涂上不同的颜色!这是为了方便客户查看。
    第二,调整视图方向,一般选择主视图,剖面图皆可!
开始截图;
    1,调整好视图后,按下电脑上的 printscreen 键,一般为这个单词的缩写。
    2,打开画图软件。电脑附件里面,是自带的,不用下载。
    3,同时按下ctrl+v组合键(你也可以在软件的空白处右键—粘贴)
    4,按下裁剪,默认的是一方框的形式裁剪。选好你想要的内容。再点剪切。现在你想要的图已经剪好了。图上传不了/(ㄒoㄒ)/~~
    5,打开一张新的画图图片,然后选择粘贴。在调整一下大小之类的。
    6,点保存。然后选择位置和保存类型(jpeg)。
    打完收工!呼~

网友(点评):
不嫌费劲啊,直接另存为,选择一种图像格式就可以了,如果想编辑,再用windows自带的画图软件打开。如果想作技术插图,直接用composer打开编辑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方便的。
截图前的准备:
    第一,需要给你的三维模型的不同零件涂上不同的颜色!这是为了方便客 ...

额,,,,

网友:
直接按键盘第二分区的Print

网友:
另存edrawings格式,直接给这种不可编辑模型就好了

网友:
按键盘上的截屏键“Print”,然后可以粘贴到word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