恳请大家给出个主意,把电控部分不单独放

楼主(2015-11-16):
目前做的机器电控箱是在后面单独出来的,检修也方便。现在想把电控部分放到机器里面,因为感觉里面是空间挺大有点浪费,还可以缩小机器体积。但是这样弄得话感觉检修好不方便,还是自己见的太少了,恳请大家给  出个主意。谢谢啦

网友A:
检修率很高吗?
机身下方可以做个电控箱,开一对门,如果空间够的话检修也不会很麻烦吧?

网友B:
柜子做成开门的,空开 接触器 继电器 端子排啥的通过din导轨安到一个板子上,在柜子后板做铆接螺庄直接把电控原件板子拧上就好

网友C:
你的面板下面的箱体能加高吗?能加高的话就如2L所说,开一对门,把电控柜放里面,方便检修。不能加高的话,把面板下面的箱体做成抽屉状,像桌子一样,需要检修的时候,把抽屉拉开。电板固定在抽屉里,预留足够的线用穿线管包好。一个不够可以多做几个抽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修率很高吗?
机身下方可以做个电控箱,开一对门,如果空间够的话检修也不会很麻烦吧?

我想的是里面安装两个导轨,检修的时候就跟抽屉一样拉出来,线留的长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面板下面的箱体能加高吗?能加高的话就如2L所说,开一对门,把电控柜放里面,方便检修。不能加高的话, ...

我想半天也是这么想的。加高的话体积就变大了。还是做成抽屉来的方便。抽屉上再加个支架,拉出来的时候可以支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柜子做成开门的,空开 接触器 继电器 端子排啥的通过din导轨安到一个板子上,在柜子后板做铆接螺庄直接把电 ...

多谢啦。然后都固定到抽屉上,检修就方便多了。

网友(点评):
可以的,加个电缆保护链条,一拉电缆规则出来的

网友(点评):
可以的,加个电缆保护链条,一拉电缆规则出来的

网友D:
有一种抽屉柜
多到电力室参观一下,你就会有灵感的。
作为设备厂家,肯定有很多配套的电气厂家,去他们厂子里参观一下。
你这个“三维”着实有点看不太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一种抽屉柜
多到电力室参观一下,你就会有灵感的。
作为设备厂家,肯定有很多配套的电气厂家,去他们厂 ...

多谢多谢。还是自己见得太少了

网友:
不知道你的设备长方向与纵向深度。可以是抽屉柜,也可以是门板上做暗柜,象冰箱门上的格子一样,打开后整个暗柜一起旋出,检修也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