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产品应该怎么做

楼主(2015-11-16):
@老鹰 这样种类的产品很多,内孔都是很小的最小的3.6正0.015不能负,大的12正0.015,好几个8.5的,而且是盲孔,光洁度要求也很高,1.6,同心度0.025,
       你们会用什么工艺来加工这样的产品。保证内孔公差

网友:
什么轴,这么复杂

网友:
看着像液压插装件。

网友A:
板块连接式多路手动换向阀上的溢流阀——主阀,对吗?

网友:
内圆磨能干这么小的孔么

网友:
能磨,不过效率低得吓人。

网友B:
1.6就要磨?车床吃干饭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就要磨?车床吃干饭的啊?

1.6用车的,工差达不到,还有0.8和0.4的,大侠有什么好刀,推荐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块连接式多路手动换向阀上的溢流阀——主阀,对吗?

是汽车上的气门阀

网友:
这不都是用珩磨加工的吗?

楼主:
珩磨速度快吗

网友C:
直接车出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车出来,没问题

机床采用什么机床啊,刀具用什么刀具,有几个是0.8光洁度的,我图没发上来,发上来的图纸也有0.8的

网友:
像是阀,以前做过一个,不过是用专业的成型刀具,一步到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机床采用什么机床啊,刀具用什么刀具,有几个是0.8光洁度的,我图没发上来,发上来的图纸也有0.8的

精度高一点的数控车都可以做,小孔就用手磨刀,光洁度就要看磨刀的手艺了,基本上尺寸调好了没什么变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度高一点的数控车都可以做,小孔就用手磨刀,光洁度就要看磨刀的手艺了,基本上尺寸调好了没什么变动。 ...

材料是10号钢,内孔光洁度不好磨,刀杆最小的地方8.长度45.1,台阶很多啊

网友D:
要效率内孔还是努努力车吧,机床好,刀好0.015公差带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效率内孔还是努努力车吧,机床好,刀好0.015公差带问题不大。

次品率老高了,还有个3.6的台阶孔,公差也是一丝,3个台阶,6.1正负0.01   5.1正0.028,3.6加0.018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效率内孔还是努努力车吧,机床好,刀好0.015公差带问题不大。

要振刀,那个8.5的孔深度45.1啊,

网友(点评):
如果是内孔,用迷你车刀,如不行,说明车床精度不行。天冷前几件能不稳定,床子热热能好点。 外周孔如果刀好能直接绞出来。如果不行同上 机床就是不行,只能加绗磨,7级精度,如果是Ra粗糙度的话,绗磨有点过

网友(点评):
所以,刀要好

网友:
用津上的BO32走心双通道车,带径向动力刀,最小孔可以干到0.5,公差带都可以保证,主要要注意的是刀具的选型,直接问京瓷的刀具咨询吧,应该没问题,效率比较高,第一张图的工件加工可能需要三四分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