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偏心,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

楼主(2015-11-16):
求教凸轮偏心问题(质量重心与旋转轴线不同心)处理方法。

凸轮轮廓确定的情况下,考虑到偏心(质量重心与旋转轴线不同心),一般会在凸轮上挖孔。

我知道我目前所用的设备,材料对了、热处理合理了开个几年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我在想既然偏心,那就会加剧磨损。请问怎样挖孔,能最快速的减少偏心这种现象(问过很多老工程师,他们说能用就行,我只是想探讨下,没有钻牛角尖的意思)。
说说我的情况:

我凸轮一般是用SW画的,挖孔也很随意只知道凭借“质量”分布,大概位置,挖孔,至于挖孔大小、或者N个孔也是慢慢试(在尽量不影响强度的情况下),感觉这样太笨了,请问大家有什么简便方法?请大家多多指教,第一次发帖。

楼主:
绝对同心是最理想的情况,能大概就行了,求简便方法。

网友:
看机械原理静平衡部分

网友(点评):
谢谢,看了书明白了,太久没翻书了。

网友:
机械原理上的平衡章节有图解法和解析法,后者有程序的吧,图解法不太精确

网友(点评):
谢谢,确实是很基本的知识,欠的知识总是要还的。

楼主:
计算公式么?

网友:
能大概就行了,凸轮本身就有受力外力,没必要太较真。

网友(点评):
翻了下书,这种盘形转子还是很好算的。

网友A:
凸轮机构本质上不就是个偏心机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凸轮机构本质上不就是个偏心机构吗?

材质一定,轮廓不是圆的,是会偏心,但是重心可以修正,减少偏心矩,不是么?

网友(点评):
关键看凸轮转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材质一定,轮廓不是圆的,是会偏心,但是重心可以修正,减少偏心矩,不是么?

那逐个做动平衡了

网友:
有没有听说过动平衡和静平衡?

网友(点评):
谢谢,弄明白了。

楼主:
谢谢,正在学习相关知识。

网友:
教给你个找质心的方法,在顶尖上放凸轮能放稳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