砂轮加工表面粗糙度超差问题

楼主(2015-11-17):
大家好,
       我这里有个疑难问题,快半年都未能解决,关于CBN砂轮加工粗超度超差问题,之前一直没有的问题,今年刚出现的,砂轮加工500件机床自动修整一次(3个循环,每个循环0.005mm),由于加工表面有个位置出现条状粗糙痕,检查砂轮表面在对应位置确实有一条凹痕绕整个砂轮一周,每次修整完砂轮后检查表面平整,检查过机床喷嘴,调过修整砂轮的参数,更换过新砂轮和砂轮修整器进行过验证,问题无法解决,每次出现加工表面粗糙只能硬着头皮修整砂轮,导致砂轮寿命大打折扣,希望大家帮忙解答,非常感谢!

网友A:
1、工件材料、形状、硬度、粗糙度要求;
2、机床是否数控?导轨是否有问题?
3、附近是否有震源?
4、砂轮是否有更换过生产批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工件材料、形状、硬度、粗糙度要求;
2、机床是否数控?导轨是否有问题?
3、附近是否有震源?

球铁,汽车发动机曲轴大头阶梯面,217~269HBW10/3000,粗糙度要求0.8;
勇克数控机床,导轨没有问题;
附近震源未发现,年初还是好的,6月份开始出现问题,砂轮生产批次更换过进行验证无改善,砂轮修整器也更换过验证无改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球铁,汽车发动机曲轴大头阶梯面,217~269HBW10/3000,粗糙度要求0.8;
勇克数控机床,导轨没有问题;
...

楼主如何确认导轨没问题?
数控机床导轨有没有问题,可以试一下通过改程序来改变所处导轨位置,我还是觉得导轨是最大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如何确认导轨没问题?
数控机床导轨有没有问题,可以试一下通过改程序来改变所处导轨位置,我还是觉 ...

改过了

网友:
从描述看,机床本身没什么问题,否则砂轮修不好,前几件就会出问题。
有主动量仪?
看看出现痕迹的是不是正好是检测位置?如果是,检查合金测子是否过切,等于是砂轮磨到合金测子了。
另外楼主是否方便提供下修整数据,修整时砂轮的线速度,滚轮线速度,滚轮和砂轮的旋向,修整速度。谢谢。
勇克的CBN曲轴系列磨床很好的,楼主单位也是不差钱。

网友(点评):
如果没有主动量仪,那磨削过程中时候有自动校准的过程,那个基准也是合金的,砂轮用声纳去找那个基准点,如果速度过快也会出现砂轮表面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