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同仁用过高温吸盘

楼主(2015-11-17):
哪位同仁用过高温吸盘,我是用在玻璃高温加工的后道工序,温度大楷在300~400度,吸盘直径在30~40左右。能帮忙推荐下品牌和联系方式么?谢谢大家。

  • · 吸盘|主题: 27, 订阅: 0

网友A:
参考如下:
Kalres是杜邦公司氟醚改性的全氟醚橡胶的品牌,长期耐温可以在250C-320℃;
Viton是杜邦公司一般的二元及三元氟橡胶的品牌,长期使用温度在200℃。
PBI(中文名称:聚苯并咪唑)是当今最高级别的工程塑料,耐高温长期工作温度310℃,瞬时耐受温度可达760℃。

选好吸盘材质即可。

网友(点评):
是材料还是吸盘?

网友B:
前些时间在工博会看到一个做多孔性陶瓷材料的,它们用这种材料做真空吸附平台,也可以做气浮平台,说是用在玻璃加工和液晶面板加工上的。

由于平台表面密布微孔,吸附非常均匀,不会造成玻璃板变形。

网友C:
可以联系进口的做真空产品的品牌咨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些时间在工博会看到一个做多孔性陶瓷材料的,它们用这种材料做真空吸附平台,也可以做气浮平台,说是用在 ...

我的玻璃是弧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如下:
Kalres是杜邦公司氟醚改性的全氟醚橡胶的品牌,长期耐温可以在250C-320℃;
Viton是杜邦公司一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联系进口的做真空产品的品牌咨询一下

有道理。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如下:
Kalres是杜邦公司氟醚改性的全氟醚橡胶的品牌,长期耐温可以在250C-320℃;
Viton是杜邦公司一 ...

杜邦不做真空吸盘吧。

网友(点评):
我指的是材质,吸盘指定材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