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不让套子旋转,需要多大的力才能压住套子

楼主(2015-11-17):
画了个简单的示意图,一根轴旋转,扭矩M,有垂直向下的力把它往下压到洋红色的套子里。为了不让套子旋转,需要多大的力才能压住套子,就是不让套子跟着一起转

是不是按力F所产生的摩擦扭矩计算?轴驱动的扭矩不考虑,然后转换成套子,再反算出力?

网友A:
我觉得意思差不多。但是这个是干摩擦还是有润滑油之类的,什么工况?

网友:
这个分析套子的受力就可以了,决定套子转不转的主要是摩擦力。

网友B:
压力F与套子的摩擦力没有关系,是套子自身的弹力作用于轴上,从而产生的反作用力让套子在作相对滑动时产生摩擦力

网友(点评):
大侠,我还没学到那个地步,弹性力学始终学不会,都是一点点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意思差不多。但是这个是干摩擦还是有润滑油之类的,什么工况?

不能加油润滑,里面像磨东西一样,所以必须硬摩擦。
只是力F是弹簧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压力F与套子的摩擦力没有关系,是套子自身的弹力作用于轴上,从而产生的反作用力让套子在作相对滑动时产生摩 ...

"压力F与套子的摩擦力没有关系",是这样么?再仔细想想。
1. 引起套子转动的驱动力矩从哪来?
2. 阻碍套子转动的力矩从哪来?

网友C:
套子是装载方式是什么?套子只有一面与轴有接触关系?

网友:
只要小于转子的自重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套子是装载方式是什么?套子只有一面与轴有接触关系?

是的,只有底面。就像磨花椒粉,东西放进去,一个棒子在里面捣鼓

网友:
我认为,压套子力N产生的摩擦力反扭矩大于扭矩M就好了,不要管竖直方向的力F。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只有底面。就像磨花椒粉,东西放进去,一个棒子在里面捣鼓

其实分析对象3楼大侠说了,大概的分析思路看7楼大侠的回复。你给的条件不够,大家就只能帮到这了。

网友:

这怎么让我想到了,用电钻钻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