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塑模具流道设计应该注意什么?

楼主(2015-11-17):
注塑模具流道设计应该注意什么?

网友A:
请问你会设计模具吗,如果你连设计模具其它部分的经验都没有,何谈流道。

网友:
首先你要应该知道该产品的塑料材料,然后就是产品的外形大小尺寸流长以及所谓的产品的复杂程度。

网友:
有时间我会写一篇专门针对注射模具的流道设计的文章。

网友B:
因为现在工作有点忙!敬请等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会设计模具吗,如果你连设计模具其它部分的经验都没有,何谈流道。

会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现在工作有点忙!敬请等候!

好的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