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焊接符号的能不能缩小

楼主(2015-11-17):
请教各位社友,solidworks工程图里的焊接符号能不能缩小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为了你下次的工程图,可以修改模板保存、

网友(点评):
补充,默认的焊接符号好像不能改大小(就是你什么都不选直接点出来的那个),其他的可以改大小,箭头的大小貌似要在出详图里面改(没试过)。

网友A:
字大字小都是有标准的,随意改变,你当是画国画呢

网友B:
可以到出图时用cad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字大字小都是有标准的,随意改变,你当是画国画呢

我认为字体没问题,符号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到出图时用cad改

我用SOLIDWORKS出图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SOLIDWORKS出图的

我也用sw出图,有些细节可以转到cad来改i较快,因为cad二维确实比sw的强大

网友(2016-01-14):
别想着缩小符号了,在工程图上找个合适的位置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