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设计求助

楼主(2015-11-17):
题目        单缸传动压力机的液压系统设计及计算
已知参数
    最大工作压力FL=5000KN
    摩擦力Ff=4000N=4KN
    低压下行速度V1=25mm/s
    最大回程力Fmax=1200KN
    高压下行速度V2=1mm/s
    低压回程速度V3=25mm/s
    高压回程速度V4=2.5mm/s
各位大神,一点头绪都没有啊,能不能给指导一下啊,哪怕给点思路呢

网友:
自己搜去,百度文库,豆丁,道客巴巴,有的是计算过程

网友A:
先根据力算缸径和油压压力,再根据缸径和速度算需要的流量,最后选液压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根据力算缸径和油压压力,再根据缸径和速度算需要的流量,最后选液压件。

好的,这些在工作中能用得到吗,一点都不知道工作是什么样

网友:
看这还以为是毕业设计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这些在工作中能用得到吗,一点都不知道工作是什么样

不知道也没关系,用什么就学什么。慢慢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