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耐热钢厂家

楼主(2015-11-17):
求耐热钢厂家,一种炉内使用的输送滚轮,炉温约1000度,要求高温强度高

网友A:
不知道什么样的炉子,耐火隧道窑内1700多度,用的是普通碳钢轮子;解决办法是分层,下部进冷风,上部热风燃烧

网友:
感觉耐热钢应该是铬钼钢,例如15CrMn、20CrMn。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什么样的炉子,耐火隧道窑内1700多度,用的是普通碳钢轮子;解决办法是分层,下部进冷风,上部热风燃 ...

直接用火烤的轮子哦,燃气炉,铝挤压机前端炉子,轮子上是铝棒,用火喷射烤铝棒

网友(点评):
900多的耐热钢用过,再高的,难找

楼主:
引用 楼主:
直接用火烤的轮子哦,燃气炉,铝挤压机前端炉子,轮子上是铝棒,用火喷射烤铝棒

温度不高的哦,铝才加热到500度左右,和其他炉子没法比,

网友B:
记得铁碳合金相图上纯铁的熔点是1534,而且还知道,合金的熔点比纯金属的熔点低,
或者说,所谓的耐热钢,都是经过各种隔热保温措施,使其所受温度并没有那么高。
我知道江苏兴化做这个的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铁碳合金相图上纯铁的熔点是1534,而且还知道,合金的熔点比纯金属的熔点低,
或者说,所谓的耐热钢, ...

江苏那边是很多,现在找的一家就是那边的,但是这些材料总是缺资料,而且连牌号都不确定,人家也不会告诉你是什么材料,反正就告诉你能在什么场合用,所以有些设计不好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