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坐标,游标卡尺,千分尺检测平面的问题

楼主(2015-11-17):
       近日我司检测供方提供的产品中发现一些尺寸问题,去厂家沟通的时候让厂家给问住了。

       一个矩形体,我们要求宽度是14.4 上偏差+0.2 下偏差为0 我司用游标卡尺检测发现80%的件尺寸都不足14.4,判定不合格,引发了一大串麻烦事。后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直接去了供方厂家,去了人说用千分尺测量的,现场用千分尺测量尺寸都超过14.4。供方当时就说你看吧没问题的。但是我记得千分尺是点接触测量,游标卡尺是线接触测量,测量平面的话还是游标卡尺准确。但是供方又提出他们试验过,卡尺测量不准,他们用三坐标检测的数据和千分尺测量的数据是一致的。

       当时就觉得很荒唐,机械行业这么大要是像他说的那样干脆别用卡尺算了。一来我不知道三坐标检测是个什么东西,二来我在质检这一块确实不是很明白。让人冷不丁的这么一说有点蒙了。

       后来我见到三坐标检测设备,一个卧式设备,检测靠的是一个传感头。看到这个不禁又有疑问,传感头打点测量不也是点接触么?由于不懂没敢问。

      求教明白的大神,在什么场合下适合用三坐标检测?在什么场合用卡尺检测?在什么场合用千分尺检测?

网友A:
首先确定你们的卡尺和对方的千分尺读数准确吗吗?不足14.4差了多少?我们这边板要求高的,磨出来都是用千分尺去量啊

网友:
,先检查一下你的游标卡尺是否准确吧,公差范围这么大,机加工还搞错的话,那就不用做啦!

网友:
如果共方用千分尺测量,且千分尺校对读数、测量位置和测量方法(没有斜放)都正确。那说明,这块板的确有高点符合图纸要求。
但是你用游标卡尺测量却不合格(需同一件零件,同一位置),那你有没有校对你的游标卡尺。

网友B:
二十丝的公差用得着千分尺和三坐标吗,再说三坐标不是点接触,测球可以两个面各取一个点评价,也可以,各个面取多点模拟平面评价,如果平面度不好,不同评价方法都会差很多
从你描述来看,工件的平面度不好,可能你测量的是比较薄的地方,他测量的地方较厚
相对两个面的平面度和平行度要求是否符合图纸要求?不仅仅是尺寸超差这么简单
大批量检测一般用光滑极限量规。

网友:
+0.2的工差选择游标卡尺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的游标卡尺有合格证吗?合格吗?

网友:
千分尺要比游标卡尺更精确

网友:
应该是两个面不平行。放平板上,用高度尺多测几个点就知道了

网友:
用不同的量具多测量几次

网友:
三坐标,我已在日本公司用的是几百万的,好像是三丰的,测量结果如果测几次,不会都一样。不知为何。
以前总拿工装给他们测,

网友(点评):
不一样要看差多少,是不是同一个人同样位置采点

网友:
三坐标测量以点作为元素,长度的测量一般都是依赖对点的测量。三坐标对点的测量方式为接触工件时,探头红宝石球心的位置,因此会有误差,但系统会进行补偿,不用担心。收集不同数量的点可生成相应的线或面,从而进行形位公差评价。三坐标的精度可达1微米,但受到行程限制,有些过大的没法测。根据题主的描述,你们的游标卡尺是不是过期了,出现这种情况后应送检。温度对测量结果影响也很大。

网友:
检测结果不但和量具有关,也和检测人员的检测的手法有关。校对量具,用正确的测量手法测量。0.2的公差是挺大的。

网友:
我只想说,这个公差还能导致双方不一致,水平也是可以啊!

网友:
还有,他们是超下差,照楼主的意思应该是,卡尺量出来会比千分尺大才对啊。现在这个情况是正好反过来了,是不是有些不合理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首先确定你们的卡尺和对方的千分尺读数准确吗吗?不足14.4差了多少?我们这边板要求高的,磨出来都是用千分 ...

要是我遇到这样的小白,我会投诉的,还来这里问这样的问题,也是让人很无语啊。楼主只要花一点点时间就解决的事,结果让别人花了这么多时间。

网友:
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啊,你上三坐标,一个面在大理石平面上,让三坐标扫描一个面,看平面度怎么样。其实卡尺很考验个人手感的,我感觉你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要么就是两个面的平行度有问题,要么就是你的手感问题。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做过MSA,你就会发现用千分尺,个人的手感也很重要。10个同样的零件,每个让你循环测三次,数据会有相差的。

网友:
量具都有校验过嘛?建议你把工件图片发上来看看。

网友:
面是由无数点形成的   用游标卡尺 面上有一个高点  你说量的准吗!   千分尺可以多测几个点   你说哪个准啊?

网友:
超实用的,赞一个

网友:
俺不太理解游标卡尺量的厚度比千分尺小。宏观看卡尺是线接触。千分尺是点接触。
俺理解只能千分尺量的比卡尺小才在理。当然如果都非常接近14.4的话有可能是卡尺误差特别个别水货检验员用力用卡尺。或者本身卡尺精度大概0.04~0.02以内很多人会误判是可能的。这个时候相信千分尺。
另外这个时候看使用这个尺寸时时面接触还是点接触,面接触的话这个最起码也可放用不用太扯了。点接触相信千分尺也别扯了

网友:
两方测量的值差多少?你的卡尺和对方的千分尺是否校对过?产品的图纸或照片发一张上来,加工工艺也说一下,把这些东西都弄清楚了,才好分析。
就目前的信息来说,你们又方的测量值都是在零位上下,否则就是一方的量具出了明显问题,或是产品的形状误差比较大,造成测量中的不准确。
单就楼主的工作来说,0.2的公差用卡心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检验中发现接近极限误差时,就应该再用千分尺确认;另外一点,正常的供需状态下,你0.2的公差,你应该要求对方做中差,
要是说各种量具的适用场合,不能一概而论,要结合产品公差大小,结构,工艺,表面粗糙度等等,比如说测量内孔,三爪内径千分尺精度比较内径百分表更高,但是内径表对形状误差更灵敏,如果产品出现椭圆,百分表测量更能清楚反映缺陷。
测量是比较抽象的,多看点书,多积累,

网友:
大家给你出了很多主意,这事完结了,要记得回来汇报啊~~不然大家不会放过你的

网友:
你们的量具有校准过么?在校准有效期么?

你们的检验员有资质么?我见过拿游标卡尺当扳手用的家伙。游标卡尺有阿贝误差,用力卡紧和正常卡紧(压紧力约2N),测得的数字差别比较多。

找一套标准两块校核你们的检具,看看那个更不靠谱。

如果你要线接触测量,你的图纸尺寸要指定包容原则。

网友D:
卡尺接触面大于千分尺, 理应测量值大于千分尺. 另外千分尺的精度要高于卡尺.
三座标虽然是点接触,但可以在一个面上测量多个点,根据测量点的多少可以选择计算面与面的距离,
线与线的距离,点到点的距离. 还可以测量平面度。另外三座标可以进行自动测量,减少了人为测量的误差,精度也在前2者之上.
一个0.2mm公差的距离都无法用三座标准确测量的话,那三座标还怎么去测量更高精度的公差?

网友(点评):
我个人觉得卡尺测的读数与千分尺测的读数要大才对呀。除非这个面很不平,各家测的位置不一致。理应多测几处才对呀。

网友(点评):
理论上应该如此,但不排除由于卡尺精度问题导致数值反而小. 一般测量上来说,总是用精度高的去验证精度低的,不可能反过来.

网友:
先拿出一个标准量块,楼主用卡尺测一下,供方用千分尺测一下,看是不是都是准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卡尺接触面大于千分尺, 理应测量值大于千分尺. 另外千分尺的精度要高于卡尺.
三座标虽然是点接触,但可以在 ...

游标卡尺精度2丝,千分尺精度是1丝,若误差在+17丝,游标卡尺测出来可能是+16或+18丝,
所以卡尺测的读数不一定比千分尺测的读数要大。

网友:
讨论的挺有意思的

网友:
你的卡尺使用前矫正没,有时卡尖和卡尾测量误差相差很多的

网友:
游标卡尺的零点有对好不?我们实验室有些游标卡尺的游标上的零刻度线和主尺上的零刻度线不吻合。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是我遇到这样的小白,我会投诉的,还来这里问这样的问题,也是让人很无语啊。楼主只要花一点点时间就解 ...

都是从那里过来的,你这态度我不喜欢

网友:
用卡尺多测几个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十丝的公差用得着千分尺和三坐标吗,再说三坐标不是点接触,测球可以两个面各取一个点评价,也可以,各个 ...

上面没有说是孔,你说的光滑极限量规也就是常用的塞规吧?不能用于测量平面度的吧,,,

网友(点评):
有卡板可以卡宽度

网友(2016-03-23):
由于不知道你们具体工件的形状,三坐标测量机测量时会有一个矢量补偿,需要视情况而定

网友:
40丝公差用千分尺 让同一个人测量看结果,确保尺子没问题。三坐标精度在μ级

网友(2016-06-17):
如果你怀疑是量具检测接触面不同,点接触和线接触检测值存在误差,可以用叶片千分尺进行检测,叶片千分尺是线接触。但肯定卡尺的检测精度不如千分尺精度高

网友:
这个问题首先要看你们是否定义这个尺寸为关键特性?也就是对客户安全、使用或装配是否存在重大影响。如果是,那么技术上,你们最好增加形位公差控制,比如带基准的轮廓度;流程上,你们应该在项目开发初期就和供应商就哪些属于关键特性以及如何测量的方法达成一致并形成文件。

网友(2018-07-18):
我又来赚威望啦!!

网友(2020-09-21):
理论上,用游标卡尺测量会比千分尺测量的尺寸大

网友:
首先不知道你用游标卡尺测量不合格,差了多少,如果同一零件,同一个位置,用游标卡尺和百分尺测量有出入,那就应该以百分尺为准,至于上三坐标测量就有点夸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