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线路怎么接

楼主(2015-11-17):
各位看下这个简单的电路,是串联好还是并联好,我目前是并联(如图)。有人跟我说要串联比较好,好像是电机启动时电流很大还是怎么,说电机是比较特殊的。特来求教。

这个是并联

这个是并联

网友:
电机喇叭和电机灯功率很小吧,建议你并联;因为三者电流不一样

网友:
用电器额定电压要电源电压对的上。才有额定功率。串联不对的。

网友:
投入生产没有,直流电机启动电流很大,同常要加 启动电阻限流;启动后 启动电阻断开

网友A:
功率小的直流电机,允许直接启动

网友:
串联?我醉了

网友:
无语。。。居然有人说串联的。。。。

网友:
说说电机型号...可能问题能更好的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小的直流电机,允许直接启动

汽车上的    车门玻璃电机     12V     可以直接接电源而不加电阻吧

网友(点评):
应该是可以的,我不是电气科班的,也是机械的啊,呵呵。

网友:
应该是并联,看看三者额定电压,也许灯和喇叭额定电压低。需要串联电阻才能工作,不然可能会烧坏

网友:
首先是看你使用电机喇叭,和电机灯的功能是什么,按你现在接的话,如果电机烧了等还是亮的,起不到指示作用

网友(2016-01-04):
并联只要确保电流能满足就好了
串联的话,恐怕电机速度不够或者说灯烧毁

网友:
本人感觉应该串连,

网友:
并联和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