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产品退火跟减低硬度的退火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5-11-17):
接到一个产品,是在电磁继电器里用的一个垫圈(外径30mm内径16.5mm厚度1.5mm),没有指定料质,但要求退火并且特别说明了退火工艺,炉内加热到920度保持炉温2小时然后出炉自然冷却!    我从市场上找了些尺寸相同的普通平垫圈去退火。好几家的师傅都说,只要860度烧透就行了没必要非得按他们要求的工艺退火!  我想知道电磁产品的这种920度2小时退火工艺,跟这些师傅说的860度烧透就行有什么区别吗?   如果按860烧透这种工艺,会对电磁断电器的性能有影响吗?

谢谢大师们指点~~~~

网友:
晶粒细化程度不同,主要是使其达到最优的导磁性。

幸亏你知道先打听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