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砂轮头怎么固定?

楼主(2015-11-17):
这种小型砂轮怎么固定?径向空间被限制,如果电机轴跟跟砂轮轴在同一直线上,直径20的轴往下拉,就碰到加工件的下部,现在是想把电机轴放在砂轮轴承90度的方向上,谁有好的方法木有

网友:
三爪卡盘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啊,问题没说清楚,空间限制了

网友A:
用电磨头,加软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磨头,加软轴。

小型砂轮不能更改,现在只能从结构考虑,产品良很大,所以电机转速很高,得用高速电机

网友(点评):
电磨头是高转速的,有配套的软轴,可夹持小型砂轮。

网友:
ER夹头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型砂轮不能更改,现在只能从结构考虑,产品良很大,所以电机转速很高,得用高速电机

高速电机?有夹头的吗

网友:
自制一个夹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速电机?有夹头的吗

那个小砂轮要跟高速电机连接

网友:
买现成的夹头行不行。那些电主轴上的不都是这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