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外作用尺寸与边界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5-11-17):
求助,关于互换性与测量技术的

请问,体外作用尺寸与边界有什么区别呀?机械新人求助。

网友A:
体外作用尺寸定义:体外作用尺寸(EFS)是指在被测要素的给定长度上,与实际内表面(孔)体外相接的最大理想面(最大理想轴)或与外表面(轴)体外相接的最小理想面(最小理想孔)的直径或宽度。
看清楚关键词,理想面。

网友:
书上有定义的,我书还不在身边~~明天查完告诉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体外作用尺寸定义:体外作用尺寸(EFS)是指在被测要素的给定长度上,与实际内表面(孔)体外相接的最大理想面( ...

那边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