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感应线圈,应该怎样设计

楼主(2015-11-17):
最近想做一个方案,就是用高频感应加热设备同时对两个铜母(直径为15mm,高度20mm)加热。现在有一问题就是,高频感应线圈应该怎么样设计合理?

图中两个线圈的距离为100mm,线圈到高频发生器设备的距离想设计为200-300mm左右,查了一下资料,线圈最好控制在500mm以下,咨询过厂家,有的说可以,有的说不可以,有做这行的吗??指点一下。我这样做是否可行,??同时加热两个工件是否可以??线圈长度是否会过长?

   谢谢。

网友:
线圈关键是电感量,要保证能谐振

网友:
这要看你加热到什么程度的,如果你只绕一两圈的话,感觉应该可以。让厂家帮你试下就好了,你自己也可以做啊,很简单的。

网友(2018-07-19):
需要感应加热的应用设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