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加工除了切削液和气冷却还有其他方式么

楼主(2015-11-17):
   各位大神求助啊!!!
    由于我们公司的机加工工作台主轴电机不防水,所以钻削孔时,刀具中心没有切削液通过,所以会导致断刀和加工面出现坚硬
铁削,求大神可以给指条明路。。。

网友:
冷却方法有超声波冷却、低温冷却和喷雾冷却。冷却介质采用水、乳化液、矿物油、植物油和动物油等,这些冷却方法和冷却介质都在机械加工行业中不同程度地应用着。油冷行不行?

网友:
钻削孔时,刀具中心没有切削液通过,换中心有冷却孔的钻头。或电机加防水。

网友:
电机加防水吧

网友A:
福特喜欢用干切削

网友:
I液体冷却最省钱最实用了,电机可以加防水罩

网友B:
要么油冷要么水冷,目前国内老板太不重视机床操作者的工作环境,通风与收集废气方面做得太差。与气冷有关的都不要去做,伤身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福特喜欢用干切削

干切削?这个怎么进行?我们那个工艺属于钻削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么油冷要么水冷,目前国内老板太不重视机床操作者的工作环境,通风与收集废气方面做得太差。与气冷有关的 ...

气冷为什么会伤身体?应该用气冷的方式会使机加工的环境更加好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气冷为什么会伤身体?应该用气冷的方式会使机加工的环境更加好的吧?

各种尘埃,看得到的,看不到的,有毒的,难闻的。气冷的话,机床不但要封闭,还有有排气管道。一般工厂劳保措施都不到位,还不如用液冷的。如果老板舍得在劳保上花钱,那用气冷对操作环境是好。你可以看看周围干这行干的时间稍长的,有几个不天天沈鼻子,喝水不断的

网友:
说出你的加工情况,加工材料是铸铁还是钢材,钻孔直径,钻孔深度,主轴转速,是枪钻还是麻花钻?

网友C:
要是零件不大的话可以考虑我们的夹具,保证零件加工过程中一直处于低温,同时刀具的热量完全被夹具释放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是零件不大的话可以考虑我们的夹具,保证零件加工过程中一直处于低温,同时刀具的热量完全被夹具释放掉。

有很多型号,可以用于车床,铣床,磨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