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铬怎么进行热处理

楼主(2015-11-17):
40铬为得到表面硬度和内部机械性能,可以表面渗碳淬火么

网友:
为什么不选择低碳钢渗碳呢?

网友A:
40Cr是中碳钢,调质是其常规必做热处理。想有表层硬度,通常用高频淬火。
不是重要场合,可以用来代替38CrMoAl,表面氮化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0Cr是中碳钢,调质是其常规必做热处理。想有表层硬度,通常用高频淬火。
不是重要场合,可以用来代替38Cr ...

就喜欢听老先生的分析,透彻有说服力

网友(点评):
好在哪里呢?40Cr为什么不做正火处理使用呢?为什么40Cr高频而不渗碳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喜欢听老先生的分析,透彻有说服力

  正火处理不能得到表面硬度。渗碳处理加温条件会把内部也变硬变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火处理不能得到表面硬度。渗碳处理加温条件会把内部也变硬变脆。

我是新手呀,求指导

网友(点评):
材料这块也不懂,只知道基本的一点点;需要zero侠来授课。

网友(点评):
正火处理,是热处理的预处理工艺,均匀细化组织,消除内应力,降低硬度、、、、适得其反

网友D:
可以有。
热处理之家正好在讨论这个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有。
热处理之家正好在讨论这个事情。

1. 40Cr确实可以渗碳
2. 渗碳后性能如何?是不是有更好、或更划算的选择?

网友:
调质+渗氮或表面高频淬火

网友:
可以通过高频淬火,激光淬火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表面硬度和内部机械性能,中碳钢不用渗碳处理

网友:
你 用在什么场合,是轴啊,还是滑轨啊,还是流道啊

网友:
低碳钢渗碳加淬火处理增加表面硬度,中碳钢多用调质处理,使工件有更好的力学性能,调质处理后再渗氮处理,会有很好的表面硬度,冲击韧性,综合力学性能,效果会更好、、、  鄙人也是才疏学浅,只是表达自己想法,互相交流学习,希望能对你有用

网友(点评):
适合渗氮的钢牌号不多,不是所有中碳钢都可以渗氮的,QPQ都可以做。

网友(点评):
谢谢老前辈的指点,我还得好好多看书啊😊

楼主(2015-12-24):
引用 网友A:
40Cr是中碳钢,调质是其常规必做热处理。想有表层硬度,通常用高频淬火。
不是重要场合,可以用来代替38Cr ...

老师,不重要的场合,38CrMoAL会不会太奢侈了

网友(点评):
这得看成本能否接受,钢材价格高会觉得有点奢侈。不过有钱人应该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