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筋的建立

楼主(2015-11-17):
这个图可不可以用筋命令画,如果可以请教下 我不知道哪个步骤出问题了

网友A:
草图终止啊,兄弟,你这个草图线段与外圆相切就不可以。必须低于外圆。

网友:
用拉伸命令不就可以了,花不了多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草图终止啊,兄弟,你这个草图线段与外圆相切就不可以。必须低于外圆。

低于外圆是什么意思?线画在圆下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