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滚珠丝杠水平双向定位时,无效行程会不会影响定位精度?

楼主(2015-11-18):
用滚珠丝杠水平双向定位的时候,无效行程(轴向间隙)会不会影响定位精度。

网友:
这还用说吗?在间隙中间,没有约束,位置能准吗

网友:
要看具体的使用工况。
导轨的摩擦力,切削力的方向。
在一些高精密的机床中,丝杆也是有游隙的。

网友:
重复定位误差

网友:
会,这个间隙要消除,要有一定的预紧

网友:
重复定位精度是数控机床很重要的一个精度参数,丝杠有间隙,基本购买双螺母预紧消隙的丝杠,厂家出厂前加载了预紧,然后数控程序也可以做消隙的。以前老的机床有用弹簧拉紧消隙的

网友:
双螺母预紧可以消除反向间隙。另:预载荷和预拉伸不是一回事。

网友(2020-06-02):
不会影响定位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