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确定一下O型圈的尺寸规格?谢谢!

楼主(2015-11-18):
本人对液压和气压密封不太熟悉,忘前辈指导一下!
一气动上面的差压阀,阀体内径8.5,阀芯8 ,阀芯上面的沟槽尺寸是4.7,槽宽2,现在只知道O型圈的线径是1.8,外形因变形已经测量不出外径或者内径!
如果有上述尺寸能帮忙确定一下O型圈的具体尺寸型号吗?或者有什么计算公式吗?
先在这里谢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
可以使用4.5*1.8的,GB3452.1

网友:
沟槽与孔单边间隙已经有1.9mm,O型圈线径1.8mm,能密封住吗?

网友:
算容积;选用的密封圈比容积大10—15%左右就行

网友:
我们用PARKER的,都是算内径拉伸率和线径压缩率的,还要考虑与介质会不会发生反应产生溶胀。

网友:
伸手党啊。自己可以百度0型圈尺寸,还有0型圈尺寸与槽尺寸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