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检测工装,手动旋转的,这样搞有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5-11-18):
一个检测工装,手动旋转的。
早晨来个工人,说中间需要加隔套,我认为没必要,加隔套是画蛇添足,安装的时候调整螺母松紧即可调整轴承游隙。
求各位给看看。

楼主:
以前搞镗床的时候,主轴基本都是这种结构,只是角接触轴承变为圆锥滚子轴承。

网友:
  你这能调整游隙?确定?

网友(点评):
调是肯定能调,后面有螺母,这根轴工艺这么复杂?

网友A:
下面的防尘盖,你可以直接做到轴上,轴的中间要掏这么空吗?这套旋转机构,工艺复杂啊。

网友(点评):
这种东西,看转速和载荷了,单看这个结构是没什么问题,楼主,可以吧2个角接触拉近一点,下面在加一个深沟球。

网友(点评):
你这个竖直旋转,其实受力完全在上面的角接触,这应该是你把轴掏空的原因吧

网友(点评):
你外面的轴承套杯,要开这么多余量?按工时怎么算?不如把垂直度交给钳工去搞,外面车通,搞2个半环,一个法兰压盖。

网友(点评):
这东西,选个标准无缝管,里面车2个台阶,外面车一个台阶,一个半环槽。最多半个小时的活。

网友:
怎么控制向图纸下端游动?会不会硬磨端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的防尘盖,你可以直接做到轴上,轴的中间要掏这么空吗?这套旋转机构,工艺复杂啊。

当时就是考虑减重来的,因为不方便吊装。谢谢你

网友(点评):
直径170的东西还吊装啊,你螺母上面还有很重的东西?那你这个结构就错了。要考虑推力轴承了。

网友:
当然能用。
按照规范,用轴承内隔圈当然更好。
不过用内隔圈的目的是保证背对背角接触轴承有设定预紧力。这就需要在装配前精确测量配对角接触轴承在设定预负荷时的内外隔圈厚度相差数值。这需要有测量手段,就是说要有工艺装备和测量仪器。
在单件或少批量制作时,成本和时间一般不许可。在没有能力保证内外隔圈精确厚度差的时候,如楼主这样的场合,不能用内隔圈。
用了,刚好在设定预负荷或设定误差之内的情况恐怕难得有,就是碰到,几率不会比瞎猫遇到死老鼠更大。
只会螺母锁紧后,或者轴承预负荷不够,或者过载。
前面情况必须取出内隔圈返工。后者可以松开螺母使用,但那样做,内隔圈就等同于没有了。
具体结构上,刘嵩社友的意见很好。

网友(点评):
讲得到位!如果没有很精密的要求,这个结构完全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