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齿条,齿轮,同步轮传动,还有俺画的上料结构的问题。

楼主(2015-11-18):
1.俺想要将一块平的电池,从传送带上吸取下来以后经过两次翻转变成竖着的。因为要第一次用齿轮与齿条的传动,所以对这个传动比以及怎么计算,不清楚,希望大侠们给点方向,查机械手册齿轮方面太多了,都不知道用哪个。

2.第一次翻转在送料带旁边吸盘底下的传送带上,第二次我打算放在夹子气缸上,就我图上有个小气缸的地方,打算用那个小气缸带动同步轮,同步轮上固定一根轴连接下面固定夹子气缸的板,带动夹子气缸旋转达到电池最后能那样竖着,大侠们觉得这样行吗?小白心里没底啊。另外图片都只是大概结构示意图,俺参数什么的都没算好,可能看上去少了很多东西哈。

楼主:
自占一楼,努力顶上去,大侠们快来啊。。。。。

网友A:
你设计思路混乱(起码文字描述和图示上)  看样子要出大事情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设计思路混乱(起码文字描述和图示上)  看样子要出大事情啊 。

大侠,别吓我,我本来就有点慌了。。。。。给点意见啊。大概结构,运动思路我感觉是没有错的,但是一到实际尺寸就不行了,方案我都交上去了。

网友B:
你工况定了,齿条由汽缸驱动,齿轮旋转角度已知,齿轮齿条聂合,可以算出齿条工作距离,根据这个距离,确定汽缸行程。还有为了确保翻转角度,记得加限位装置。思路就这样,尺寸自己优化。

网友C:
齿轮转90度吧,齿轮齿条不用传动比的吧, 是不是用两个旋转汽缸什么的更能简化你的设计呢,个人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工况定了,齿条由汽缸驱动,齿轮旋转角度已知,齿轮齿条聂合,可以算出齿条工作距离,根据这个距离,确定 ...

谢谢您的建议。俺试试看自己能不能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齿轮转90度吧,齿轮齿条不用传动比的吧, 是不是用两个旋转汽缸什么的更能简化你的设计呢,个人建议

谢谢大侠的建议,不用选择气缸是老板为了省成本,我本来是想用的,但是老板最大,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