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宏系统NK300数控系统不稳定,怎么解决

楼主(2015-11-18):
维宏数控系统应用软件NK300双Z一体机,用在雕铣机上,系统很不稳定,总是时快时慢的,这该怎么解决

网友:
如果你的程序有很多拐死角的刀路,系统又没有自动加减速功能,运行起来就是“时快时慢”,建议你的程序刀路多一些圆弧过渡,尽量没有拐死角。另外你也可以查看系统说明书,有没有预读程序段的指令,发那科的系统是G05.1 Q1,程序加上后会提前预读并自动加减速。

网友:
维宏数控系统也有这个问题呀?应该是在节点转换时,特别是加工样条曲线有很多节点时,时快时慢的现象更明显,这可能是它的系统没有做好圆弧过度和减速功能。MATCH数控系统以前也碰到这个问题,现在已经改好了。

网友(2016-03-09):
这种不是系统不稳定啦,和你的程式有关系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