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如何对文件的版本进行管理

楼主(2015-11-18):
很多人存储文档不同版本的方式都是采用文件名来区分。随着版本的增加,很容易混淆。其他人在查找过程中也会比较困惑,不清楚哪个文件才是最新的版本。导致采购、加工制作出错,增加了项目成本。
SolidWorks Enterprise PDM就可以为我们解决这一版本管理的难题。

需要修改时,只要把文件从服务器中检出,然后修改、保存即可。不需要另存为新名称的文件,不需要通过多文件的方式来区别,EPDM会自动记录每一次修改的变更

需要查看其中某一个版本时,只需要点击查看,或者获取,就可以直接查看以往的文件版本。

还可以通过 EPDM 为不同的人设置不同权限的帐号

SAHZE,COM,CN

网友A:
SolidWorks Enterprise PDM   没有找到这个程序,是我安装的时候没有勾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lidWorks Enterprise PDM   没有找到这个程序,是我安装的时候没有勾上?

你说的是哪个程序?

网友(2019-09-03):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哪个程序?

SolidWorks Enterprise PDM    这个都没有找到,是在程序里面的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