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到底什么时候是免润滑的?

楼主(2015-11-18):
有经验的人经常说有些轴承是不需要润滑的,因为它转速低,负载轻,而有些是需要润滑的。然而对于我们来说,完全搞不清什么时候是免润滑的。我就想问问大神们,到底有没有标准说转速多少是可以免润滑的,或者说你们给些经验值也行。

网友:
可以免润滑,但是轴承会不会上锈?

网友(点评):
有带密封罩的轴承,小电机里的轴承

网友(点评):
有带密封罩的轴承,也得用润滑油。自润滑轴承-轴套能行。

网友A:
很多滑动轴承是自润滑的,滚动的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网友B:
免润滑并不是不润滑,而是指不用你再另加润滑脂。比如两端带防尘盖的,里面已加了润滑脂。或是一些含油轴承,或是其它润滑物如无测衬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滑动轴承是自润滑的,滚动的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想问的就是滚动轴承,什么时候是可以使用后是不用再加润滑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免润滑并不是不润滑,而是指不用你再另加润滑脂。比如两端带防尘盖的,里面已加了润滑脂。或是一些含油轴承 ...

我知道一些滚动轴承是密封型的,是不用再加的,我就是想知道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普通轴承也可以不加

网友:
1. 主要在一些低端应用场合,载荷小、转速低、使用时间也少的工况,可以不用润滑;比如家里的门窗。
2. 有些办公机械,用的是塑料轴承,载荷小,塑料本身也有一些自润滑的性能,也是不润滑的。
3. 从轴承发展史上看,先有轴承,后面才有轴承润滑。
4. 总之,就是在一些没有润滑也能用,没有润滑对轴承性能、寿命影响不大的场合,为了方便,就不润滑了。

网友:
我这边就是做免润滑轴承的,有需要可以联系我13185307771

网友(点评):
你那是自润滑轴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免润滑并不是不润滑,而是指不用你再另加润滑脂。比如两端带防尘盖的,里面已加了润滑脂。或是一些含油轴承 ...

又明白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