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杠螺母法兰盘开裂,求原因!

楼主(2015-11-18):
如图,螺母法兰盘断裂,丝杠轴径32的,螺母也是长的。竖着用。上部载荷也就一百多公斤。关键现场没用几次。不知什么原因?

楼主:
跟厂家沟通说是可能淬火淬硬了。

网友:
国产的吗?我们公司销售上银导轨丝杆

网友A:
不要给国产扣帽子,国产怎么了,不都是自己人造的吗,没准备花那么多钱怎么拿到好产品,自己愿意麻痹自己,总是侥幸低价可以拿到好产品,另外公司采购有没有尽职,还是太尽职了,用高价买了低价品。问题要分析。

网友(点评):
应该算补充,100多公斤,你的运行速度如何,惯量算过吗?也可能如2楼说的,淬火硬了。找厂家换个就是了

网友:
是不是南京那个厂家产的?

网友:
跟换吧,应该强度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给国产扣帽子,国产怎么了,不都是自己人造的吗,没准备花那么多钱怎么拿到好产品,自己愿意麻痹自己, ...

国产的丝杆是可以用了。螺母真心在一些高速 高负载的设备不行。

网友:
这个好像不应该吧,你检查下螺母制造精度和安装情况有没有啥异常。国产的质量按说也没这么差才对啊。

网友:
可能是安装问题

网友:
重心偏在断裂侧?惯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给国产扣帽子,国产怎么了,不都是自己人造的吗,没准备花那么多钱怎么拿到好产品,自己愿意麻痹自己, ...

支持

网友B:
      1、先考虑设计有没有问题,有没有校核过;
      2、考虑安装问题,是否达到设计要求,比如平行度;
      3、考虑厂家质量问题,是否专业;
      虽然厂家说淬火问题但是有可能他只是不想和你们争执或者其他原因,做设计能够真正分析出问题你就学到知识了。

网友(点评):
说的太好了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很对,请看我19楼回复。

网友:
你买的是国产的吧?要不就是假货。

网友:
啥牌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给国产扣帽子,国产怎么了,不都是自己人造的吗,没准备花那么多钱怎么拿到好产品,自己愿意麻痹自己, ...

第一,这个确实是国产的,我们是小公司,都是我从门头店直接订货,订了这么多年了没出现过这种问题,所以不存在采购猫腻问题。
第二,关于速度是一秒钟10mm,很慢,这些都不提,关键我有两套一样的,另外一套没事。安装都是一个人,并且有经验。
除去一二条,问题来了,假设厂家淬硬了,那可能是一批的问题,这种法兰在负载运行的时候真容易出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这个确实是国产的,我们是小公司,都是我从门头店直接订货,订了这么多年了没出现过这种问题,所以 ...

所以要深入研究,找到问题点,其实厂家更应该把事情提高到一个关注终点,找出根源,积累经验。使国货走出阴霾。
对于不求上进的企业,市场会做出判决的。
希望你和厂家多沟通,最好找到对方的高层。不是为了一个民族企业,是为了整个民族企业。要有一追到底的精神。要向外国人学习,用数据说话,不要搪塞。

当然你有你的工作,也未必能引起对方的重视,但你从高大上的思想境界下,你为民族做出了努力
另外从私人上将,你会获得知识和经验

网友(点评):
品格高尚!只是到丝杆厂家去说什么帮助民族企业,他肯定以为来了一个疯子。

网友(点评):
不用去厂子里,只电话就能沟通。问清楚自己心里就有个底,对方重视最好,不重视你也没什么损失

网友:
不是焊接问题么,断裂环形轴肩部位。加工中心的话,批量生产车削精度应该没问题。

网友:
什么牌子的

网友:
既然是这样,那应该考虑安装方面是不是有什么不当的地方了,是不是受到什么扭力的影响了,偏心什么的

网友:
丝杠安装位置没达到要求的位置精度吧?导致螺母走动的轨迹跟负载的轨迹有偏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先考虑设计有没有问题,有没有校核过;
      2、考虑安装问题,是否达到设计要求,比如平行度; ...

想多了,装得不好电机不过载,能很好滑动吗,设计更不可能有问题,100多KG用32的丝杆能有问题?只能有一个问题,品质问题。

网友:
太便宜的真心不敢买

网友:
有没有运行到极限位置撞击到机械限位的可能?100多公斤惯量还是蛮大的。

网友(点评):
运行到极限位置不可能,有限位开关。

网友:
也有可能材料本身有裂纹,加工过程中没发现,使用中受力就挂了,个别现象是有的。

网友:
安装是否正确

网友:
更换一个再试一试吧

网友:
是高频淬火的是还整体淬火的啊,整体淬火的容易裂

网友:
退刀槽也开的有些过了。

国产的就是不注意细节,要是他所有的退刀槽都一样,或许没有那么多次品。

网友:
这种国产轧制的太便宜了,小几百元一根,螺杆一米百把多元,螺母一百多撑了天,一般说国产指的是无牌通货,垫底的价钱

网友:
提的上精度的国产,还是贵的一比

网友(2016-02-06):
一看就是要求不高的冷轧丝杠配圆形浮动式返向器的滚珠单螺母,请检查法兰内侧面与螺母外圆的垂直度,螺母小外圆与螺母座避空三分之二,这种螺母材料是轴承钢整体淬火的,建议厂家退刀槽做R连接会好些

网友:
这种内循环的螺母制造还比较复杂  问题可能出在径向返回通道哪里

网友:
可能是机加工出现尖角在热处理时有裂纹

网友:
偏心,热处理技术不行把。刚性大,承受径向负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