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农用机械上的液压转向器,现在液压转向器的位置和设计位置偏差10mm,

楼主(2015-11-18):
  这是农用机械上的液压转向器,现在液压转向器的位置和设计位置偏差10mm(对着图片方向,液压转向器向左偏差10mm),液压油管还能接上吗?!

楼主:
液压走线图及明细

网友:
p口是进油,o口通油箱,a口通转向油缸a口,b口通转向油缸b口。

网友:
你们采购的转向器多少钱?市面上的价钱差的太多了.

网友:
液压油管应该能接上,10MM胶管好调节。

网友(点评):
有两根钢管,两根橡胶管, 橡胶管好办,钢管呢呢???

网友(点评):
钢管在中间有一个S形弯,可以调节。

网友:
重做油管

网友(点评):
这是最下策,我们是做转向机的,油管是主机厂采购,让客户改油管太难了

网友:
这是哪款农用机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