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模数100NM的工况是否不推荐<最小齿数的正齿轮

楼主(2015-11-18):
最小齿数=17,m<=2;
是否不推荐使用12-16的齿数?
谢谢!

楼主:
补一张图片,2M11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

啥不错?

楼主:
请教版主@刘景亚 @HYFJY  非常感谢!

网友:
齿轮的齿数选择,一般设计资料中给出了各种压力角下可以设计的最少齿数,这只是一种统计数据,也是一种经验数据,在需要使用较少齿数时,要综合考虑齿轮的强度,适当用变位系数或者螺旋角来进行补充,设计得好,仍然是可以采用的,尤其是在以转递运动为主的小功率传动系统中,仍可以见到极少齿数齿轮的存在,手动的低速传动结构中,甚至可以看到2齿的斜齿轮,3齿的斜齿轮,4齿的斜齿轮传动,一般设计,要求单对啮合副的总重合度至少要大于1,常用的是大于1.2,同时要有一定的强度,因为在齿数较少时,作为齿条形刀具展成的齿轮,基圆将大于齿根圆,而基圆内是没有渐开线的,形成的展成曲线对齿轮的强度有较大的影响。参与啮合时,又得保证有足够的间隙以防止互相干涉。综上所述,不能在设计中对某句话“过分重视”。而是要全面理论为什么,如何解决等问题,才能设计出符合使用要求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