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缝可以打磨吗,求教

楼主(2015-11-18):
公司里在纠缠此事,不打磨还要求焊出余高;见过其它厂家焊高之后打磨焊缝与母材一平,不知是不是符合要求.有没有这方面的标准,求教

网友:
当然可以打磨啊。。。焊缝外观质量差,不打磨怎么行啊。。。厂里做的重70吨的焊接框架,花在打磨上的人工要有100多个。。。焊缝不打磨是建立在高质量的焊接基础上的,现在大型结构件,使用焊接小车或者焊接机器人,成型效果好,就可以不打磨,直接冲砂。。

网友:
焊缝可以打磨,至少在外表上要表现的光滑,去除尖角。如果是大型结构件,就需要专用的设备了,比如焊接机器人

网友:
焊缝打磨很常见的

网友:
应该是不打磨的,焊缝周围涂上防飞溅涂料(用生石灰面也行),然后直接成型,一般余高比母材高不超3毫米。焊完以后直接把飞溅清理就好了,有条件打磨也是打磨飞溅,按正规是不打磨焊道的。假如焊接不好,有夹渣气孔,用碳弧气刨,清理焊道,打磨,再焊。

网友:
角焊缝表面打磨光滑,两头最好打磨出过度圆角,
角焊缝的斜边不能凸起,最好打磨成直边。
对接焊缝高出母材的部分最好打磨平整,和母材高度一致最好,
另外,对接焊缝即使不打磨也不能高出母材太多。
打磨本身也是一种冲击,有利于消除部分焊接应力。
毕竟我本身不是搞焊接,如果说错,各位轻拍

网友:
好像有余高会有应力集中

网友:
说法不一,有的客户明确指出,焊缝不可以打磨的。

网友:
焊缝和焊接头可以打磨
盖面和焊道不允许打磨

网友:
焊缝和焊接头可以打磨2 S1 S- p$ c0 P
盖面和焊道不允许打磨

网友(2016-03-22):
根据实际情况而定,不一定

网友:
我们公司 经常看见打磨。

网友(2016-04-25):
我们这里是要求不允许打磨焊缝的,需要打磨的只是焊接的飞溅

网友:
焊缝余高在受力焊缝中是有要求,一般要求焊缝与母材连接处能够圆滑过渡。因为余高过高,会造成焊缝焊趾与母材连接处受力的情况发生变化(受力分析时,此处的受力线分布密集),容易产生受力集中,降低部件的承载能力。具体要求可看看ISO5817标准。

网友:
受力部位结构件焊缝,必须打磨

网友:
当然可以打磨,而且很多焊缝尾部要求打磨成燕尾形式

网友:
焊缝余高是有标准的,过高了不行,我们公司焊缝一般都进行打磨,主要是为了美观,焊缝与母材圆滑过渡,不过有些成型好的焊缝看起来挺顺滑的,我觉得不用打磨,不过他们还是打磨了

网友(2017-10-19):
除非技术要求指明要打磨,一般不是需要打磨的!~降低焊缝强度

网友(2018-01-16):
询:圆管上的焊道如何打磨比较快?大批量生产的

网友:
除非客户明确指出不许打磨,特指要求非常高的位置;否则均可以打磨,不管欧标、美标或国标。

网友:
如果不允许打磨,那么焊接成形不好怎么办?刨掉重焊就好么?多次返修更会影响到材料性能,很多钢结构只允许两次返修,因此大多数都是允许打磨的。除非客户特别要求。

网友:
有没有统一标准或依据

网友:
根据图纸设计要求,特殊结构要求,否则焊缝是不能打磨的,去除飞溅,焊渣,及毛刺不在焊缝打磨要求内

网友(2018-03-15):
什么是盖面和焊道啊

网友:
只要不影响焊接的质量都可以打磨

网友(2018-06-25):
非承压焊道可以打磨,承压焊缝是不允许打磨的,除非是返修时,为了清除焊道的焊材才用砂轮打磨。

网友(2019-03-08):
大都需要打磨,焊缝表面很好可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