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位公差,对于光轴来说,直线度与跳动是什么关系

楼主(2015-11-18):
对于光轴来说,直线度与跳动是什么关系,可以进行换算吗?谢谢。

网友:
一个加工,一个运动,我是想不出什么关系来~~(拙见)

网友:
形位公差和测量方法是密不可分的

网友A:
打个比方,光轴做成椭圆轴,单条母线直线度可以,但是圆跳动不行。

网友(点评):
弱弱问下轴的直线度是肿么测的啊 是不是两头的圆心中心打孔 装顶尖上然后移动百分表? 如果该轴的两头圆的轴线不一致但是中间过渡是一条误差很小的直线的话直线度会肿么样?

网友(点评):
有两个V块就可以模拟轴心,也有把光轴放在平台上滚动,粗略地看透光否,

网友:
直线度与跳动是直线和圆的关系。方向不同,公差区域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个比方,光轴做成椭圆轴,单条母线直线度可以,但是圆跳动不行。

老师说的对,好理解,

网友B:
楼主说的直线度,是轴的直线度吗
跳动(应该是轴向跳动吧),是单跳动,还是全跳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直线度,是轴的直线度吗
跳动(应该是轴向跳动吧),是单跳动,还是全跳动,

轴的直线度,轴的单跳动

网友:
这就好比二维跟三维的关系  他俩之间就不在一个档次上  没什么换算  就像一个长方体  直线度杠杠的  可是跳动呢 也是杠杠的 哈哈哈(虽然你说的是光轴)

楼主:
感觉说的都好玄奥啊。。不过那个椭圆的,我算是明白了。该叫你老师。。受教了。本人25岁,加入工程部,被品质主管说的一句话搞晕了。话日:标的直线度0.05.打跳动的话,就要用跳动值*2.  话说是个光轴。听完我整个人都不好了。才向众位大师请教。感谢大家支持。

网友(点评):
你这品质主管是个坑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觉说的都好玄奥啊。。不过那个椭圆的,我算是明白了。该叫你老师。。受教了。本人25岁,加入工程部,被品 ...

有草图吗?或则截图看下,他是怎么问你的呀,我也想了解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草图吗?或则截图看下,他是怎么问你的呀,我也想了解了解

如图

网友(点评):
标园度才对。直线度怎么标在那个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图

请问,这张图是你画的吗?老实说这张图画的不好。我们私下交流吧QQ2751590159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说的都好玄奥啊。。不过那个椭圆的,我算是明白了。该叫你老师。。受教了。本人25岁,加入工程部,被品 ...

品管部主管?我咋觉得他说的毫无根据

网友:
品质主管对测量不懂,那就都玩不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