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制螺纹,哪位熟悉,

楼主(2015-11-18):
   最近有个需要用到M4长螺栓的地方,80的长度有点短,90的长度又太长。偶尔翻一下发现了这个,长度正好(还是稍稍短了一点)。

希望哪位熟悉美制螺纹同时有熟悉公制螺纹的大侠指点一下,这个能用在公制M4螺纹孔(铝制厚6mm)上吗? 能用的话,就直接淘宝一些来用了,不能的话只能买90的截断了。

网友:
螺纹不能乱用,尤其是重要场合。所以,还是要看你用在哪里的。如果光是连接的话,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
网上查到说法是美制统一螺纹和公制螺纹不能配合。
虽然牙型角都是60°。但大径和中径都配合不上。
螺距也有差距,
25.4/36=0.7055555555,比M4螺距0.7长出0.005555555,按你长度3.25X25.4=82.55来算,大约118牙,
累积螺距偏差就是:
0.0055555555555X118=0.65,而螺距0.7,你可以想象一下

网友:
不能混用的,英制的换算成mm跟公制的差些;更何况还是铝板,太弱了

网友:
大径和中径都配合不上

网友:
原来还有API以外的螺纹啊

网友A:
统一螺纹是以英制来规定尺寸的,和M螺纹不同,建议不要混用

按标准M4一般只能找到M4x40长的,如果你要超过40的,可以找MISUMI样本看看

网友:
统一螺纹(UN系列等),与公制螺纹(M系列等),是不同螺纹体系的,不能替用,不能换用。螺距系列不一样,直径系列不一样,虽然它们都是60度牙型角。

这不像长度单位英寸与毫米转化那么简单的。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昨天到下班时间了,所以找完资料该干嘛干嘛了。现附上该螺栓使用工况,螺距的话,我自己觉得还行;就是今天看了看中径、小径觉得有点吃力,再说了找8-36UNF 长3.25吋的也不容易。决定还是用M4的吧。再次感谢@huangzhenbao 以及各位大侠的热心帮助,同时感谢超级版主的推荐。

网友(点评):
想当然了,楼主所用工况下,螺栓旋合长度很短,螺距应不是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统一螺纹是以英制来规定尺寸的,和M螺纹不同,建议不要混用

按标准M4一般只能找到M4x40长的,如果你要超 ...

谢谢大侠,从MISUMI样本上找到了 FBAM4-85-15

网友:
英制  美制unf都用过  好多标准   美制3/8就有分粗牙细牙,具体的你懂的   哈哈

网友:
学习了,楼上几位都解释得挺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