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热变形参数,求助

楼主(2015-11-18):
请教各位大神,国标有没有针对不同焊接工艺比如二保焊热变形的变形量数据?就是焊接后焊缝有没有收缩量,这个值有没有经验值?

网友:
二保焊热变形的变形量数据与板厚有关,与焊接的结构,工艺,材质等有关。国标?没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