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机床精度呢?

楼主(2015-11-18):
比如z轴 说走了100mm,如何测量到底尺寸如何?

我还想到一个办法,就是打表,让他离开,然后再回来,看表误差?

可是这样无法看 前进了多少?

网友:
你这个是啥床子哦,看不出来。一般机床都是打激光测精度的。你说的用表的情况,一般机修的时候检查床子的重复定位精度用来临时看看。也就是不拿监测设备简单判断下机床这个轴有没有出问题的时候用的招。

网友:
用节距规或者激光准直仪

网友:
你就搞个百分表,先走1mm看准不准,在来回走,再编一段g代码,让机器跑几圈回原点看百分表是否对零,这样粗试下应该可以的

网友:
GB T17421.2-2000 机床检验通则 第2部分 数控轴线的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的确定

网友:
反正又不是高精度的,先校准垂直平行就行了,电缸精度出厂时就定死了

网友:
我见不少搞维修的是直接用块规对,用百分表或者千分表压数,然后移动XX距离,放上块规再看表的读数,在读数前表位置不能动。机床一般都有两轴或者更多轴,测量1轴的时候移动2轴避免表和块规碰撞,读数的时候复位。

网友:
你这种测量方式是测量反向误差的。

网友:
简单检查的话,打表即可。要精确的话,用激光仪。

网友:
七楼说的没错,其他的都是纸上谈兵。有多少企业有激光仪。最基础的检测都是千分表和块规,包括厂家来安装调试也是用此法来打重复定位精度。在导轨上任意分几段,每一段先确定一个零点,然后移动100mm放入块规测值,取下块规返回100再测值。如此几段都用此法就知全长重复误差。

网友(2015-12-20):
你这样不行。标准检测仪器激光干涉仪。你单单指的是定位精度。还有很多重复定位,反向间隙。国家标准里很全面。GB/T1742.1。

网友:
一般用激光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