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器的扭矩值能带动多重的负载

楼主(2015-11-18):
做了一条输送带,长5米宽1米,选一个减速器作为动力,速比100,0.75kw,然后得到一个扭矩值,请问这个扭矩值能带动多重的负载。

网友A:
需要首先确定摩擦力

网友B:
长5米宽1米,选一个减速器作为动力,速比100,0.75kw, 怎么就能得到扭矩值了呢???至少得知道你皮带线的速度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长5米宽1米,选一个减速器作为动力,速比100,0.75kw, 怎么就能得到扭矩值了呢???至少得知道你皮带线的速 ...

书中可以查到,也可以计算到,206牛米。带速9米每分,1400/100*3.1415*0.2=9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首先确定摩擦力

摩擦系数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