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传动噪音大,跪求解决方案,有效打赏

楼主(2015-11-18):
设计的产品中涉及到齿轮传动,可是制造出来的实物运动时噪音较大,悬赏跪求各路大侠指点迷津。
传动方案示意图见附图。

材料:电机套=铸铝,壳体=铸铝,电机齿轮=不锈钢,中间齿轮=PPA,中间齿轮轴=不锈钢,旋升齿轮=PPA
齿轮参数:模数m=0.7,压力角α=20°,齿数z=电机9、中间齿35、旋升齿65,变位系数x=0.4
传动参数:电机转速=空载6700Rpm,电机齿与中间齿中心距=15.45,中间齿与旋升齿中心距=35.05

网友A:
这结构挺简单的啊。查噪音的来源应该也简单吧

网友B:
电机小变位齿轮齿数太小,跟切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结构挺简单的啊。查噪音的来源应该也简单吧

感谢关注,噪音来源主要第一级传动的电机齿轮和中间齿轮间,有改善建议么?材料?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关注,噪音来源主要第一级传动的电机齿轮和中间齿轮间,有改善建议么?材料?参数?

可以检查两轴平行度,两齿轮的具体啮合状况,个人建议哈

网友C:
3楼的意见没去考虑过?

网友(点评):
能正常啮合,根切的可能性不大,齿数3齿都见过,他那齿数算多了

网友:
刚才好事数了数齿数,好像才10个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小变位齿轮齿数太小,跟切了吧

你好!感谢指点
噪音来源主要第一级传动的电机齿轮和中间齿轮间
电机齿轮是随电机的国外件,中间齿轮是按电机齿轮匹配参数开的模具,请指点下如根切参数如何调整?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3楼的意见没去考虑过?

你好!感谢指点
噪音主要来源第一级传动的电机齿轮和中间齿轮间
电机齿轮是随电机的国外件,中间齿轮是按电机齿轮匹配参数开的模具,请指点下如根切参数如何调整?
谢谢!

网友:
1.电机齿轮是否变位?
2.中间轮变位系数0.4如何确定的?
3.中心距你确定是对的?
4.请提供第一、二级齿轮图纸,一二级中心距及公差

网友:
朋友应该将帖子发到齿轮版。

网友:
电机齿轮如果变位0.4倒是不根切了
中心距确定是15.45?或者给中间齿轮的变位?给的参数不够啊
9齿的直齿,重合度太低了。力矩不大建议减小压力角。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 齿轮方面不太涉及、、、、只能帮你顶一下了

网友D:
电机转速很高,电机轴齿数又少,轻载。如果我来做这个传动方案设计,一般会先想到用斜齿轮。

网友:
模态分析  看看是不是共振了

网友:
电机小变位齿轮齿数太小

网友:
传动比重新分配行不行。

网友:
是不是跟切了  ?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机转速很高,电机轴齿数又少,轻载。如果我来做这个传动方案设计,一般会先想到用斜齿轮。

电机可以承受轴向力吗?对电机不了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电机可以承受轴向力吗?对电机不了解

很多微型电机输出轴就是斜齿轮的型式。

网友(2016-01-19):
同意20楼

网友:
发个实物,看看齿面啮合情况

网友(2016-03-24):
磨齿试试,不知道费用增加几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多微型电机输出轴就是斜齿轮的型式。

没人看齿轮手册吗?

网友:
高速情况下,有没有计算过齿轮线速度?和精度是否相匹配?直齿是否合适?

网友:
你这让我想到了角磨机,首先电机齿数这么少绝对要选择斜齿,啮合时接触线的长度是短-长-短,加载、卸载过程是逐渐进行的,传动平稳、冲击、振动和噪音较小。角磨机是多么成熟的机型,尚且噪音大得不得了。而且你的一二级的中心距非常重要,看你的变位量跟转速要求,然后确定一个合适的中心距。

网友(2016-06-10):
建议采用研磨砂  对研

网友(2016-08-04):
我们也有类似的情况。是转向器的噪音太大,图片不好传啊

网友:
这种方式好大的噪音

网友:
自己设计的新齿轮泵?齿轮泵在液压泵中算是结构最简单的了吧?

网友:
要看齿轮间的实际啮合情况的

网友:
不太了解传动齿轮的应用。

网友:
伺机改成斜齿轮 噪音就没了

网友(2018-12-14):
9和35这对齿轮重合度小于1。

网友(2019-05-30):
齿轮65和35有公约数,建议取质数。齿轮啮合面的齿印什么样的,需要调整啮合齿印,减少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