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纸机,这是个什么联动装置

楼主(2015-11-18):
这是一台切纸机,上刀由两端鱼眼拉扯,做垂直上下运动。
两边两个鱼眼固定

这个联动装置叫什么。怎么实现它。

网友:
下面杆连着摆臂,摆臂那端是凸轮,电机驱动

网友(点评):
朋友,哪里有图解呢? 我想看看。

网友:
楼上说的对,两侧是活动铜导轨,通过前面的螺丝调整间隙

网友(点评):
想知道跟电机连接的方式

网友:
切纸机?底下应该是个偏心轮带动吧

网友(点评):
能详细说说嘛?朋友

网友(点评):
能详细说说嘛?朋友

网友(点评):
就一个动作,还要怎么详细?

网友(点评):
这么重的东西,用偏心轮,感觉就像是死顶呢。

网友(点评):
就是因为重才用偏心轮,不然用什么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