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條加工請教

楼主(2015-11-19):
求救:我司有一个加工项目遇到问题,将一个钢条宽 7.5mm  x  厚0.8mm x长 200 ~ 250mm   旋转成 等间距 10mm (误差 +/- 0.1mm)。目前旋转出来不会等距,请教各位高手有无较好的方法或机器可以做到?

网友A:
  专门有这类旋扭设备。

网友:
误差 +/- 0.1mm比较难做到,猜想:
1、直接拧肯定不行,材料不均匀,可以尝试做槽型模具,匀速旋转、直行拉出;
2、考虑应力分布不均,可以尝试加热

网友:
目前是采用什么方式旋扭的?误差多少?

网友:
坐等大侠解决

楼主:
目前是采用直接两边拉住直接扭的方式,谢谢各位的回复,目前误差从下到上呈递增,最大2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专门有这类旋扭设备。

请问这类设备名称?有无相关网站?谢谢!

网友:
和做弹簧一样?

网友(2016-03-24):
0.1做啥使,不就是个装饰柱吗?

网友(2016-05-09):
做个内孔螺旋模分上下模,模内螺距也是10mm,内宽要比板厚要大点。
把楼主那个不标准的用模夹住再拧紧是否会变标准了!

网友:
三楼说的挺靠谱,既然是钢材,多少会有点弹性回覆,所以一定要加热, 即使用模具进行塑形也必须加热,如果手动直接旋转就要整条均匀加热,我方案是,机加工一个长约40mm、导程20螺距10mm的螺母(牙深适当选择、材质要耐高温、耐磨),钢条一端用钢丝或者其它什么工具进行牵引进入螺母,同时在入口端用丙烷或其它什么进行加热(温度必须控制适当,不能影响材质晶体结构,减弱材质性能,通过实验验证确定),在出口喷水降温旋转而出,当然这也不一定能达到0.1的精度,如果要求非常高,就做专用模具精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