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2长的5052铝管,160的内孔多位锥度,谁能造?

楼主(2015-11-19):
如图示图纸,其它特征都没有问题,就是内孔的那个锥度。而且还是多段的。测量暂不说。做的时候长度160mm用镗不实际。如何加工?

网友A:
深度到好弄,就是太薄了,薄的地方大约0.2的壁厚,比纸厚不了多少!坐等高手!

网友B:
能说下这个用在什么地方吗?多段锥度,还这么薄,没接触过,顶起求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深度到好弄,就是太薄了,薄的地方大约0.2的壁厚,比纸厚不了多少!坐等高手!

薄的地方是0.7  。不是0.2

网友(点评):
他说两端1.2槽,0.45

网友(点评):
把图纸看错了,不好意思!这活加工,只能考虑用10倍距离的防震刀杆,两端车应该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说下这个用在什么地方吗?多段锥度,还这么薄,没接触过,顶起求高手。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是用在什么地方,猜不透客户要这东西是做什么的。只知道是打印上的一个零件。

网友C:
我最喜欢这种薄壁件了,能告诉我那个牌号的铝吗,我综合分析一下,,
看到了,在标题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最喜欢这种薄壁件了,能告诉我那个牌号的铝吗,我综合分析一下,,
看到了,在标题上了

图纸上也有的

网友(点评):
下边还有技术要求,都写啥了?

网友C:
这长度,这公差,
一,选机床是关键,我选数控车,而且得选精度高点数控车,对丝杠间隙,主轴间隙,床身与主轴平行,都得调好了,
二测量:因为在车削环节,不好测量(但是能,六角车师傅有几篇量具的帖子,你再他基础上研究就能出来)
三胎具,也是多数人最头痛的问题,但是你只要有这方面经验,就能合计出端倪
四程序,不建议手工,建议软件,将刀具R角也计算里
五刀具,精加工建议,磨刀手法好的,买质量好的焊接刀具,自己手摸,或者买好刀片,但是反屑是个问题
六人,就不用说了
七,留一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长度,这公差,
一,选机床是关键,我选数控车,而且得选精度高点数控车,对丝杠间隙,主轴间隙,床身与 ...

7、为防止震动,外圆包裹或缠绕物价

网友:
加工完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