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标注尺寸100mm,他们加工成101mm,合格吗?

楼主(2015-11-19):
以前没注意过没标注公差的尺寸,现在查了查GB-T 1804-2000 一般公差 未注公差的线性和角度尺寸的公差,上面给的100mm尺寸的未注尺寸公差最粗是正负1.5mm,如果图纸标注100mm,那他们加工到98.5mm-101.5mm是不是都算合格的?

网友:
这要看你们之前的约定了,1804里也分好几个等级,一般都取中等M级,100公差+-0.3,。
另外还有一个标准是使用,不管公差多少,如果不能使用,同样要报废。

楼主如果想与供应商判责任,如果没有详细的约定,确实很难说服对方。
以后可以在图纸上写一句:未注公差按照GB/T1804 m级控制。

网友(点评):
以前图纸都没标注这句话,默认的加工出来零件也都没问题,现在每张图纸都标注这句话,我是想知道不标这句话100的尺寸他们加工到什么尺寸算是合格

网友:
依據您自己的話來看,是的。。。
既然未標注尺寸公差±1.5,別人給做到+1,肯定是OK的
不過也要看一下您做的是什麽件~結構簡單的話這1mm很容易修好的吧(沒得修的複雜結構處就不說了)

网友:
这个因人而异,有的单位图纸就不标注未注尺寸,我见过许多老工程师都是把必要的说一下,其他的根本不标

网友:
以后也要注意了,赞一个

网友:
看图如何标的了。如果是很关键的尺寸,得标清楚,得好好审核一番。

楼主:
以前我们一直默认的是如果图纸标注100mm的话,他们可以加工到100.00到100.99,图纸标注100的话这样解释是不是更合适,毕竟加工到101的时候公称尺寸已经变成101了,已经不是图纸尺寸100了

网友A:
如果该尺寸是经过切削加工得到的尺寸,那么LZ的观点是不对的。

网友(点评):
你这个是哪里的资料,1804里面也适用切削加工尺寸的

网友(点评):
一般图纸上都有一个这中表,分粗,中,精 三个等级。包含长度,直径,角度等要求

网友(点评):
这个是我搞错了!以为是国标GB/T 1804的移植、细化,重新对照一下,是两码事,不能混淆的。

网友:
自由公差有那么大吗?

网友:
1.5MM的公差,这么大

楼主:
标准里也适用切削加工尺寸 的

网友:
0.02-0.04

网友:
这个需要这么麻烦吗?你们是长期的合作关系吗?

网友(点评):
只是看看这种标注方式公差是多少

网友:
如果你100没标未注公差符合什么等级,100的尺寸最粗公差正负1.5,人家做到101是合格的,毕竟在未注公差尺寸里

网友(点评):
100加工到101公称尺寸是不是变了

网友(点评):
公称尺寸怎么会变,人家是按照你们公称尺寸100mm正了1mm,公称尺寸还是100啊,那1mm就相当于你尺寸的偏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该尺寸是经过切削加工得到的尺寸,那么LZ的观点是不对的。

   不认同大侠的观点,GB/T 1804 是国家标准,请问大侠这个是哪的标准?如果科室出个说明说未注线性公差按%%p0.001执行,那么这个要拿到全国来执行吗?

网友(点评):
这个是我搞错了!以为是国标GB/T 1804的移植、细化,回去重新对照一下,是两码事,不能混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我们一直默认的是如果图纸标注100mm的话,他们可以加工到100.00到100.99,图纸标注100的话这样解释是不 ...

  我晕,还有这样理解的?那么他加工到100.0001, 也是一样的啊,尺寸已经变为100.0001了啊,已经不是图纸上的100了。估计大侠更是无法理解a9、y8这样的公差了。

网友(点评):
那你说100和100.0是一样的吗?

网友(点评):
数学概念里不一样,但是在工程图上是一样的。就像14楼大侠说的,感觉你是没有理解“公称尺寸”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