渗氮处理可否不改变硬度

楼主(2015-11-19):
渗氮处理可以做到不影响工件的硬度吗?应该采用什么渗氮方式?

网友:
你渗氮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点评):
很可能是冷装配

网友(点评):
哈哈,冷装配叫渗氮呀,

网友:
多此一举?

网友:
如果不为了改变硬度,那干脆不要渗氮了嘛

网友(点评):
耐磨性可提高。

网友(2016-01-08):
看楼主的点评貌似氮化是为了提高耐磨性?那楼主是否知道同种材料硬度和耐磨性是成正比的?硬度往往是考量材料耐磨性的一个重要指标。所以为了提高耐磨性,往往从提高硬度着手。氮化的目的就是获得合金氮化物,以提高硬度使耐磨性增加,同时增加耐腐蚀性能等等。

网友A:
对,比如拨叉淡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比如拨叉淡化

如果只是为了增加耐磨性能的话,那采用耐磨材料不就行了吗,比如说球铁的材料,

网友(2017-09-13):
氮化温度低于预备热处理的回火温度30度, 氮化出来的工件表面硬度增高,基体硬度不下降。

网友:
油缸有的就需要这个处理